ACOPOS能脱离网络直接调试吗

楼主(2005-08-10):
我没有PCC等上位控制机,只有ACOPOS驱动器和伺服马达,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只想试一试驱动器和马达是否能够运行,只有上述的两件东西就能调试了吗?还是一定要通过CAN才能启动伺服马达呢

网友A:
只有上述的两件东西就能调试了.

网友B(2009-11-15):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有上述的两件东西就能调试了.
可以探讨一下吗QQ49805775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有上述的两件东西就能调试了.

? 不懂.? 不要控制器人如何调试 能否仔细说一下啊? 谢谢!

网友D:
必须有CPU和总线。或是ACOPOS内插入嵌入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