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CJ1M 与电脑如何连线的? 谢谢了

楼主(2005-08-10):
我想请问一下CJ1M 与电脑如何连线的? 谢谢了0591-87985714 李先生

网友A:
编程口的话就是普通的串口电缆,23交叉5直连就可以。

网友B:
和CPM2*系列的编程电缆一样的

网友C:
CQM1-CIF02电缆加CS1W-CN114电缆就行了;

网友D:
看来你还不怎么接触欧姆龙,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适合CJ1M连接的方法很多.简单的买根编程电缆就可以了,进口型号XW2Z-200S-CV.国产的很便宜的.

网友E(2005-09-17):
太简单了,方法很多,支持ZJZC。

网友F(2009-11-22):
有编程电缆 等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G(2010-01-27):
现在工程中要用一个OMRON的CJ1M-CPU21的PLC,挂一个CJ1W-DRM21的DeviceNet 总线通讯模块。
共有两个设备要连接,一个是远程I/O,一个是一台进口不知名的伺服系统。
本想用DRM21作主站,但那个伺服驱动器只能支持主站的。
不知道一个DRM21既做主站跟从站远程I/O通讯,同时又作为从站跟伺服系统通讯,这样是否可行?
我发现DRM21在只连接远程时都有‘d6‘闪烁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2010-02-27):
2-2

2-3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