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如何试运转

楼主(2005-08-10):
我有多台交流伺服电机,没有伺服驱动器,我通三相220交流电,电机能慢慢置转动,但会振动,发热.何因?有何方法试动电机能否转动. limic2@21cn.com

网友A:
你这样做没把电机烧了就不错了! 伺服电机一般是6个极对数的! 在300hz的时候 达到最高转速3000r/m 要想测试他 你可以用400hz的 3相 220v 来测试 或者用50hz 的 3相 50v 来测试! 你用50hz 的 3相 220v 来测试的时候 电机的电流是额定的4-5倍 很容易烧电机的 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只允许工作1秒钟!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少极对数的,那最好用50v 来测试,最好在串联个电流表 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 就断电!

网友B:
楼主厉害!,敢这样试,咱是没这样的胆量 你既然电机都买了,为何不买驱动器?如果不要驱动器,为何不用普通电机或变频器,有钱烧的???

网友C(2005-09-14):
楼主厉害!,敢这样试,咱是没这样的胆量   你既然电机都买了,为何不买驱动器?如果不要驱动器,为何不用普通电机或变频器,有钱烧的??? 我看也是

网友D:
就是该买驱动,那电机质量也是好

网友E(2005-10-14):
他是公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