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为什么说压力和流量是脉动的变量?

楼主(2005-08-10):
请问,为什么说压力和流量是脉动的变量? 脉动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被控变量是脉动的?

网友A:
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输出压力,用压力传感器连接到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压力并不很平稳,有脉动存在,脉动值大致在额定压力的10%-15%左右,它们的频率正好等于齿轮、叶片、柱塞的数量×转数/每秒,一些比较精密的液压系统为了使压力稳定,在1988年成功研制了《压力脉动消除器》,它采用了液体飞轮技术消除脉动。可消除脉动的95%以上。

网友B:
脉动的含义是------有规律的波动

网友A:
aa88说得很精准!

网友C:
请问齿轮泵的脉动量与齿数\模数有关吗??

网友A:
频率与齿数有关,模数与脉动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