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教INTOUCH是否有操作日志

楼主(2005-08-10):
请问各位朋友,如果我对INTOUCH的变量值修改,它是否自动记录什么时间修改的,值是多少,如果有,它记录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如果希望记录由操作员、I/O、QuickScript 或系统对标记名所作的所有数据值改变,请选择记录事件。 提示 定义标记名来监控事件时,在每次标记名的值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事件消息均会记入报警系统。事件消息会记录数据值是如何改变的。例如,是由操作员、I/O、QuickScript 还是由系统导致的改变。 即把TAG的记录数据项选中,并设定等级,可在报警中反应出来. 存放方式,可为SQL2000,或数据文件(需要使用alamprint)

楼主:
谢谢你邓工,我明白了

网友B(2005-11-01):
请教INTOUCH5.6升级到7.0的问题

网友A:
现在都有9.0了,还用7.0作工程?
可发给我,我帮你转换.
deng_lp@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