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必须和PLC连接才能用吗?

楼主(2005-08-10):
最近,我想是否可以单独利用触摸屏控制开关量及显示简单画面,请大家帮忙!!!!

网友A:
那你必须选带I/O功能的人机界面!

网友B:
如果触摸屏要和PLC通讯的话 那当然要连上PLC了。 这个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