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很着急~!望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5-08-10):
我用的是富士变频器,15KW,通过计算机输出模拟信号〈+10V〉控制 可启动的时候转速很不稳定,大约10S后,速度急剧上升,然后回落,达到设定速度,以后就比较稳定了,再次启动依然如此,模拟信号输出正常,请问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吗?还是信号线受到了干扰?小弟现在很着急~!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建议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是否很平稳,如果给定没有问题,那么可以修改启动时间和过流参数,我怀疑是变频器启动保护导致的。

网友B:
加速时间太短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

网友C:
给定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到,链接一定要牢固,我今天就遇到一网线连接的问题,指示灯是亮的,可就是网连不上,把下擦了擦,换了各口就好了。 在就是参数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