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紧急求助:接口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5-08-10):
紧急求助: 现在有一个仪器,需要把两组数码管的显示信号。(一组2位显示压力,另一组3位显示流量)想把这两组信号通过一个转换接口(RS232或485)显示到电脑上,电脑上要有一个显示界面。也就是要做软件和硬件。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来实现?说的具体一些! 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您的两组数码管支持通讯吗?如果不支持还需要一个采集模块完成数字转换,软件方面需要有这种模块的驱动,或者您自己用vb或vc开发驱动也可以。

网友B:
我们有一种模块,可以采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RS485通讯信号,或者用们的PAXDP这款表,可以采集2路模拟量信号,显示,通讯输出,变送输出,报警输出,插卡式安装。有兴趣可来电垂询!021-64859191-211/13370269729 侍洪来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正在找这方面的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