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延时电路

楼主(2005-08-10):
我现在弄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就是从电机启动计时10s后电机停止,继续一个10s后电机继续旋转。那位仁兄高手可以对我略加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指的是间歇工作电路吧,运行10秒停10秒吧,如是这样可用555或数字IC自己做。

网友B:
延时继电器啊,

网友C:
带定时器的单片机,硬件+软件定时OK

网友D:
在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反向连接,互相制约的办法。但要加一只小中间继电器隔开提高可靠性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对不起,用两个定时器.前面说错了,更正一下下,呵呵.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两时间继电器反接互锁加中间继电器控制,如是精度高求较高的话,建意用单片机编程加硬件控制

网友G:
冰箱上有一种时间控制器,可以完成这样的程序,并且时间还可调,价格也就20-30圆,很便宜

网友H:
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在程序中用两个定时器来进行编程控制

网友I:
估计控制精度不会要求很高,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J:
2秒以下可以用简单的RC充放电电路!!

网友K:
用时间继电器。 通过两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自互锁,轻松可靠的实现。

网友L:
是继电控制很简单的电路.图没法画.说一下吧. 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串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延时开接点. 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串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开延时闭接点. 二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端与两个接点的另一端接电源. 两个时间继电器定时10秒. 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延时开接点接中间继电器. 用中间继电器的接点来控制电机接触器线圈.

网友E:
好象用什么脉冲继电器也可以哦

网友M:
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在时间研时不精确的情况,采用空气延时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要一定的延时精度,需要电子时的。如果采用PLC,那么太浪费了。

网友N:
一个这种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数显时间继电器C-DH48S-S 我已经把说明书发到自助资料中,注意查收。愿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O: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两时间继电器反接互锁加中间继电器控制,如是精度高求较高的话,建意用单片机编程加硬件控制

网友D:
to 闲亭静士: 您说的时间控制器我没见过,资料可否直接发给我。tanzheng@new-crown.com.谢谢!

网友D:
to 江南: 你好看来你有不同见解,两个时间继电器反接的方法有何不妥,九八年在海城镁矿煅烧炉喷淋设备中使用直到现在还可正常工作。用的是老式气囊的。现在电子的完全可提高精度和可靠性,你可试一下。

网友P(2005-09-12):
直接有时间继电器加普通继电器就可以拉

网友Q(2007-06-21):
你好.
   我需要直流电路制作,那位朋友帮忙.谢谢.
   PETTER1880@163.COM

曲线从O到A,时间可调3~9秒;
      从A到B,时间不需要可调,时间1秒;
     从B到C,是保持时间,需要可调,时间0~60秒;
     从C到D,这段不用通电,在外力的作用下恢复,时间可调3~9秒,直流电机在反转时,产生电压,让电压消耗在可调电阻上,达到时间可调;
     从D到E,减速,时间不可调,1秒;

   在从O到B,是自动信号控制,其他没有信号控制。
  在O到B,当有新的信号进入时,正在运行的不受影响;在B到C,有新的信号时,从B点重新开始即时;在C到E,新的信号进入,立即从相对应的OB段开始重新动作。

     可调时间的都用连续可调电位器;

    在B点,有微动开关转换AB到BC,在D点,有微动开关转换CD到DE;两个微动开关同轴转动,凸轮控制;

    电机是直流电机,80W,2400RPM,110VDC,最大工作电流:1A,电压:125VDC;

网友R:
NE555时基电路怎么做啊,还有它的频率是怎样计算的呢zbin06@163.com如哪位大哥知道的话请麻烦发到我的邮箱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S:
一个脉冲延时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可以咨询ABB,800服务电话:800-820-9696

网友T:
我看那样很麻烦的
你可以用一种单片机控制的  很方便的

网友U:
使用用华炎电子的DJQD-01A型起动控制器
可以很容易实现你的功能。
 它可用于起动电机,也可用作时间继电器。
 一个起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两个运行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99时:59分:59秒:99豪秒
 继电器触点容量:AC 250V 8A

网友V(2007-08-01):
用两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W:
如果使用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啊,简单

网友X:
用两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Y:
你去买一个循环式时间继电器什么都搞定了,才几十块钱,

网友Z:
支持用循环式时间继电器,简单方便.

网友AA:
这是中级电工的部分考题吧

网友AB(2009-05-06):
诸位大侠,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我想做个氩弧焊延时电路,停2分半钟,开2分半钟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C: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最好用数显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D: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