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否用变频器控制绕线电动机

楼主(2005-08-10):
请问:现有一台吊车主钩驱动22KW绕线电机,可否利用FR-A500系列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升降各三挡。 谢谢!

网友A:
1 可以,将电机碳刷去掉并且将转子滑环用导线短接既可。 2 建议变频器功率高一档选用,并且在变频器上要加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