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m440问题

楼主(2005-08-10):
各位大虾,小弟初来论坛,有一问题想请教,就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总报F003,也就是欠压,不知是啥毛病,有的是一开机就报,有的是运行一会,有时是一加负载,哪引起的?该怎么办啊? 救命啊?

网友A: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 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 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