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关于和利时DCS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8-10):
我用FacView与西门子s7-200 PLC通讯。先建立了一个IO设备,协议选择了SIMPPI,地址是2,设备号是1,端口号是com1。然后又在该设备下建立了一个标签test连接了PLC中一个变量VF100,然后在画面中添加了test的显示。把PLC和IO服务器连接好,并且PLC运行正常,然后编译刚才的组态,编译通过,但是接下来的运行中出现错误:Error 0x21 on opening 'COM1',请您告知问题的所在,谢谢。

网友A:
这个提示是打开串口1失败。检查串口有没有被别的软件占用,另外您的机器上有没有com1呀,因为现在很多计算机都没有串口了。

楼主:
我电脑上只有一个com1。我编译之前,用microwin3.2编plc的程序,并且下装到plc里面,然后plc开始运行,估计问题是microwin占用了这个端口。不过我刚才把microwin关掉了,运行的结果还是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B:
端口号输入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