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有无单伺服驱动器驱动两/多伺服电机,而且其各自方向,转速,转矩都不同。告之具体品牌与型号。谢谢!

楼主(2005-08-11):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sanyo有一款,驱动功率不是很大,驱动三个电机,我是在一台]老加工中心上接触过

网友B:
有这样的东西?期待…………

网友C:
有什么意义吗,因量不会很大,即使有,价格一定是天价,西门子与BALDOR伺服都有一个驱动器驱动2台电机的,欧洲伺服不少品牌都应该有,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Parker公司的Twin系列两轴驱动器可以驱动两个伺服电机,这种驱动器比两个单轴的驱动器价格低,其他们功能和单轴的一样,如需要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elin@parker.com

网友E:
这东西 真的不好做啊! 没什么价值!功率板也就只能省去公用的电源部分啊!功率模块 驱动啊 一个也少不了!

网友F:
这应该是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IAI伺服系统一个控制器就可以驱动1-6个伺服电机,它把伺服控制器也做在了一起,其实就是一个CPU通过总线来控制各个伺服驱动卡,就象我们电脑的PCI插槽,要几轴就插几张卡,卡可以单独更换和维修,而且可以扩展I/O卡,通信卡。象这样在多轴系统中价格就比较有优势,而且编程比较方便简单。 需要详细资料的请与我联系。1979007@163.com

网友G:
to:IAI伺服机械手 可否将你的资料拿来以阅。我的邮箱是 lpeg@163.com谢谢!!!!

网友H:
不如用多个伺服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