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总烧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08-11):
我用TTL电平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从而控制交流电的通断,但用不了多久,固态继电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继电器是这样控制的:用5V通过330欧电阻接到继电器的在正极,继电器的负极接PNP三极管的e极,c极接地.MCU的一个I/O通过4.K电阻接到三极管的b极.继电器的负载是220V,采用的输出是3A,440V的浙江菱兴的继电器.请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被控对象功率多大?故态继电器烧毁后,三极管有否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