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300W工业缝纫机应用变频器是否可以节能

楼主(2005-08-11):
各位前辈大家好: 现有一服装厂需要节能改造,所使用设备为300W工业缝纫机,不知使用变频器能否节能? 010-87130645

网友A:
这么小功率使用 变频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节能,而是为了提高工艺水平、自动化程度及产品质量,附带可能有所节能!13701283280

网友B:
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也就是间接节能了.

网友C:
因为功率很小,所以功率因数不会很高,节能效果不会理想。更主要的是交流调速在不少方面调速性能不如直流调速。所以,许多名牌工业缝纫机都用直流电机。例如兄弟牌,等等。

网友A:
此言差异,意大利出口到中国的工业缝纫机大部分都采用变频控制,在工业缝纫机上直流调速现不出优点,只是不同厂家的喜好特点而已!

网友D(2006-08-03):
在工业平缝机上使用变频,与目前国内大量使用的离合器电机相比,节能效果还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系统上交直流调速的节能效果差异不大。

网友E:
这么点的机器用变频,如果单是节能的话,那是扯淡,不信自己去算,电机功率因数大概是在60%多点,使用变频器以后就算功率因数提高到90%以上,就是说剩30%的电,你就是吧你的缝纫机24小时运转也就每天7.2度电,再乘以0.3,一天才节约2度电,你一个变频器多少钱???
自己去算,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这还是最快的时候,如果慢能,我想你用来买变频器的钱还不如去上无功补偿呢!!

网友F:
如果是为了节能,有专门的工业缝纫机节能器,可以试试。

网友G:
老瞿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