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

楼主(2005-08-11):
什么是软启动啊?

网友A: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功能保护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备,又称为 Soft Starter。它不仅实现在整个起动过程中无冲击而平滑的起动电机,而且可根据电动机负载的特性来调节起动过程中的参数,如限流值、起动时间等。此外,它还具有多种对电机保护功能,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的降压起动设备的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