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用2台变量泵压力为什么不是20MPa?

楼主(2005-08-11):
大家好 请问液压系统中有2台泵, 用1台变量泵系统压力是10MPa用2台压力是多少?为什么不是20MPa?如何理解呢?当把流量调到泵得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压力为什么到12MPa上不去了

网友A:
因为压力越高,泵再往上打压就越费劲,当然不会是成正比的关系,随着流量的提高,压力会下降,泵所做的功只能维持压力在12mpa。

楼主:
谢谢 但是不具有说服力。两台泵同时工作,压力怎么不是20MPa。

网友B:
三个小孩还是没有一个大人跳的高。

网友C:
你用的是恒压变量泵,他是下降曲线.当达到设定压力时便没有流量了,你的溢流阀设定10MPA.两泵压力不一至.是两溢流阀或泵的压力不一至.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并联只能增加流量不能增加压力。如果串联会增加压力,流量则不增加。串联的结果变成了二级泵。

网友E:
与泵的最高使用压力有关,当工作压力达到液压泵本身零件强度允许值和允许最大泄漏量,工作压力就不能增加了.或者由于有调压阀 起作用所以压力不能成2倍关系.

网友F:
这是泵的 压力--流量特性决定的,你看一下泵的选型样本或随泵带的资料即可

网友G:
这不是1+1=2的关系

网友H:
你可以去翻两本大学里的书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 这涉及到太多的知识,如流体的紊流状态 泵的机械损失,容积损失,流动损失等, 具体用矢量三角形,国外有成型的计算软件 两台泵全负荷能到16MPa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