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十万火急啊???

楼主(2005-08-11):
大家好: 请问用压力传感器连接PLC连接变频器到一定的压力变频器启动压力在到一定的时候从30HZ升到40HZ变频器与PLC 怎么连接啊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通过物理信号的连接,比如用电流或电压信号连接就很常用,也可以通过通讯来完成,如modibus、prifibus等

网友B:
说得不清楚, 用变频器内置PID就行了.

网友C:
我对你的系统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感觉是你想要完成的是一套压控系统.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1.压力信号直接连到PLC模拟量输入点上,由PLC来判断各个压力设定点值,变频器的启动可由PLC的开关量输出点控制输出;变频器的频率阶跃可以通过PLC模拟量输出点直接输出给变频器;2.压力信号直接连到PLC模拟量输入点上,变频器的启动还是由由PLC的开关量输出点控制输出,变频器的频率阶跃可以通过上位软件来实现.目前,国内组态软件大部分具有各种通信仪表的驱动程序.

楼主:
+X你好; 就是你说的第一点怎么连啊

网友D:
我觉得把压力信号传给变频器,由变频器进行PID运算。 再把变频器和PLC链接!! 这样差不多了!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样!!有机会发过来讨论一下!!!

网友E:
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PID调节器,把信号送给变频器,这样压力信号要进入PLC;也可以直接利用变频器里面的PID调节器,这样压力信号直接进入变频器。你看怎样方便就怎么做了!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网友C:
最近几天比较忙,正在忙一个工程,所以没有来这里。下面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以下我的解决思路,以供你参考,以下所述仅为纸上谈兵,还需实践考验。 1、压力信号的采集,目前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压力变送仪表,有各种输出信号可供选择。一般我选用4—20毫安24伏变送输出仪表。 2、如果你希望我能继续和你共享信息的话,希望你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一切日本货,将抵制日货进行到底! 3、不知你采用那一种PLC,日本货我是不用的,无论他做的多好,是在不行咱自己操刀解决,在说了目前国内PLC以、德国西门子、美国ABB、韩国三星各种档次的产品以能满足国内各种需求。 4、就目前你的这个要求来说,西门子200PLC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点、模拟量输出点(或者用CPU本身的开关量输出点,利用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多线程输出,这样的话控制精度比较低,无法实现连续调节),下面我主要就原理简单的介绍一下。 5、模拟量采集进CPU后被转换成工程变量(数据类型为浮点数),利用比较程序模块设定各个压力控制点,比较结果可以是几个开关量,也可以是模拟量,该变量即可控制变频器,在设计过程中仔细阅读你选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 祝顺!

网友F:
不知你居于什么考虑,压力变送器的信号为什么不直接送到变频器,而要从PLC经过呢? 是将温度显示到人机界面?上传到上位机? 直接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就可以了,为什么“到一定的压力变频器启动压力在到一定的时候从30HZ升到40HZ”,搞这么复杂呢?

网友G:
不大能看懂你说的意思,说明白点好让大家帮你解决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