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气设计中电柜内线路耦合的电压如何消除?

楼主(2005-08-11):
本人设计的电气系统在进线不接地的情况下,一些动力线和零线间电压是60V(在未得电情况下),接地后是20V,这20V是由于线路之间的耦合产生的,我感觉除非把这些动力线路都经过变压器,否则很难消除20V.请同行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A:
我感觉也是这样,即使把这些动力线路都经过变压器,也不会完全消除,肯定还有较小的耦合电压。

楼主:
旁边一台老的设备是动力线都控制变压器次级,我量了动力线电压0V,,是因为变压器后的两根火线是共模干扰,,电位都抬高. 不过一般设计是动力不经过控制变压器的,,控制线经过控制变压器..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抬高了火线零线不抬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