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11):
我在做WINCC用画面窗口直接链接其它画面时,画面在窗口里总是很小,几何属性都设的一样的,请教各位!

网友A:
您的画面窗口的几何属性是否较小,因为画面的显示不会超过画面窗口的尺寸的。

网友B(2010-05-29):
您的画面窗口的几何属性是否较小,因为画面的显示不会超过画面窗口的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