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安川伺服直接驱动电机熟悉的大虾

楼主(2005-08-11):
不知那位对安川伺服直接驱动电机熟悉,现做一项目,要求在10ms内电机能旋转5度,误差不超过+/-5角秒,电机已经买到,请教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A:
您好! 我是安川的直接代理商,我公司也代理美国的运动控制卡,我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资料和技术帮助,但是我有一些问题需要与您确认。 首先您选择的是一款安川的直驱电机,我需要知道您是想用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其次我还需要知道你这个设备是一个什么用途的设备,具体的运动方式是怎样的,负载多重,惯量多大。速度和加速度是多少,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又都是多少? 顺便问一下,您的这款电机是从哪儿买的?您是北京的用户吗?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与我联系。 hanson_chang@126.com 010-84286776-109 小张

网友B:
这种要求,用脉冲实现,难度比较大。至于精度,不是已经给出误差数据了吗?

网友C:
to:dza,您好 能否实现您的响应时间和定位精度不是控制卡的问题,关键是您卖到的安川伺服是否具备这样的性能完成这样的动作,取决的因数很多,您外部负载多大?电机的转矩多大?转子惯量多大?象您如果是单轴运动的话没必要用控制卡,还要配PC机,选个单轴控制器或PLC加个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