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HMI的“手写板”功能

楼主(2005-08-1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屏可以做到手写板功能,例如eview 而有些不可以呢?例如proface

网友A:
手写功能是需要软件识别的。 我没有用过eview的屏 请教一下,它是通过手写识别汉字的吗? 还是你通过触摸写进去图形 就只能显示什么图形 1。如果是能够识别手写输入而显示出标准汉字,那肯定就是软件里加入了一些手写识别的功能。 2。如果只是实现通过触摸可显示出你实际画出的图形,那么用proface的屏也是能够实现的。

楼主:
我听一客户提到说 这是什么数字屏和模拟量屏的原因? 真?假?

网友A:
不会吧。 数字和模拟只不过指的是电视机接受信号的制式 由于数字量是以标准的0。1为分别 似乎比较以模拟的高低电平来分辨的信号制式 更容易分辨。 因而他门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图象的显示的分辨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