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5使用求助

楼主(2005-08-11):
我现在在用pp35做控制的上位,通过pp35向cp476中写入数据,请问我在35上建了一个变量叫input,我怎么通过pp35的按键向这个变量赋值啊,假设我用35上的“5”键   有没有 具体的例子啊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javen_yue@yahoo.com.cn   谢谢了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我想问一下目前通常用的通信方式,我目前用的是IMA,可是占用太多的ROM,所以采用那种通信方式比较好

网友A:
1)可以定义一个按键,这个按键的功能就是给一个变量赋值。具体做法是:在AS的visual components编辑界面中你所要的那个page(画面)双击一个按键(比如你说的“5”),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第二个“Function Key”然后再右边空出随便起一个名字(注意字符串长度不要超过4个)确定由再右键点击或左键双击这个按键后你会发现会有一个选项框出现,你可以选择里面的Set UINT或者Set USINT来把你那个变量设定成一个允许范围内的任意值。 2)通讯的目前情况下IMA是最简单易用的方式,个人认为并不占用很多rom空间,虽然会稍稍占用一些sever的cpu资源,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

网友B(2006-05-13):
  下载1: ftp://dkxx.dns0755.net/
下载2: ftp://hzg.dns0755.net/
下载3: FTP地址:hzg.dns0755.net
       账号:plc
       密码:plc
       端口:21

网友C(2006-06-16):
贝都是这样的吗?就问一个产品价格,要我发传真,等回复!!

网友C:
太牛B了吧,我想把PP35推广到另一个行业里的,对方对我的长途电话居然无动于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