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温度能够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2005-08-11):
我遇到一比较实际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能够用温度或压力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希望大家积极回帖 拿出各自不同的"方案"--想法 越具体越好 谢谢!!

楼主:
温度是指水温,水压

网友A:
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你是用压力或者温度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还是启动使能信号? 如果是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还得变换为0-10V或4-20mA,并将你打算启动变频器时的压力或温度对应的电压或电流信号相应的频率值作为变频器的启动频率; 如果作为变频器的启动使能信号,就得利用压力或温度表或其它变送器的继电器输出点,当压力或温度到设定值时启动变频器。

网友B:
很简单电话联系01062632247

楼主:
不用PLC行吗 我还得考虑成本啊 只用传感器行吗?

网友C:
我用过作为给定信号, 3楼的兄弟看来也用过的, 很多传感器都可直接输出电流信号的,接到变频器上, 要选好带这种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好了,呵呵。

楼主:
西门子MM430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D:
不用PLC ,只要压力表或压变、温变就可以了 可联系:13465553239

网友E:
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是否有闭环控制的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还想请问:温变是什么原理呢?好用吗 它能输出电流信号吗

网友D:
输出4-20mA

楼主:
那么温变最后所达到的效果是模拟量控制吗 它跟我的手动电位器控制矛盾吗?

网友E:
是啊,4-20mA的模拟量,不矛盾 啊,电位器是设定量,而变送器变送出的信号是反馈量啊

楼主:
不太好意思~~~ 温变我没用过 贵吗

楼主:
大家把胆子放大一点 发散思维 有没有更绝的办法 没把握的也行,乱想的也行 呵呵

楼主:
多给点意见呀

网友F:
你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第一,你是想用温度和压力控制变频器启停还是做到恒温或者恒压?第二,是否这两个信号都是使用一台变频器控制?第三,你应用在什么场合(空调?)?

网友G:
用压力控制器输出高低开关量接点去控制启停如控制变频器输出用压力变送器.温度类似.

楼主:
TO phoni 不好意思,我疏忽了   因为是给锅炉上用,所以很难达到恒温,因为烧煤,风机就算停了,煤还在烧呀,温度还会上升   一共是两台变频,一个引风一个鼓风,我是这样想的,鼓风时不一定要引风,但引风时就一定要鼓风,当我开启鼓风机时,引风机不启动,但当我开启引风机时两台就互锁,压力用手动控制,温度自动控制,又不想用PLC,就想简单一点   但要保证压力跟温度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楼主:
TO 钱忠君   压力控制器我没用过,能告诉我它的功能吗?都能怎么设置,又能达到怎么样的效果,谢谢   再有,贵吗?呵呵

网友F:
你对变频器的要求很简单了,基本上做变频的生产厂家都能满足。 另外给您一个建议,现在有的变频器可以做双闭环回路控制(压力和温度),不妨设计的时候考虑一下。其中华为就有,Danfoss也有。

楼主:
西门子MM430呢

网友F:
西门子没有双闭环控制,但是做单一恒压或者恒温没问题。其实锅炉系统国产几个品牌相当不错了,推荐华为、森兰、惠风。声明我本人做Danfoss。

网友H:
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为0-10V或4-20mA,就得利用压力或温度信号变送器就行。

网友F:
to:楼上 不用变送器,你怎么用变频器控制?这是最基本的选型,这也用问啊?

楼主:
引风机是用来抽炉膛内的热风的 所以压力是一个负值

楼主:
所以就只能跟温度搞个闭环了

网友I:
说真的,锅炉的燃烧控制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为扰动量的变化太多且都可能引起系统的变化。但是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引风机的负压控制系统,鼓风机的含氧量控制和炉排给煤控制。当然这里还得考虑引、鼓、排起停顺序。

网友J:
你问了那么多. 温度 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影响温度的因素.含氧量,走煤的速度,引风机的引风量.光靠温度控制鼓风机是不够的.

网友K:
我们用ABB ACS600变频器控制空调水泵时用一个温度变送器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L:
能呀,有产品的

网友M:
楼主说的应该是热水锅炉了.变频器起停可以用压力控制器,也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输出大小控制再加一个压变就可以了.而温度和压力是相关的,压力大必然温度高.看这个思路是否对你有用?还有"鼓风时不一定要引风,但引风时就一定要鼓风"这句话是不是错了?你想害死是司炉工是不是?

网友M:
"引风机是用来抽炉膛内的热风的"表叙也有问题.照你这思路水温高就把引风开大点把热风带走水温就下来了吗?记住,鼓引风是为燃烧供循环氧的.还有负压燃烧对提高锅炉使用寿命有好处!

网友N:
晕!最好先搞清楚锅炉是怎么工作的,炉膛中是负压,必须先开引风再开鼓风,先关鼓风再关引风,“鼓风时不一定要引风”,不把炉子烧散了?司炉工柑烧这样的炉子吗?

网友O:
大家好! 听了各位的发表,我很感兴趣!但由于自己没见过锅炉怎样工作!希望那个师傅能详细的谈谈锅炉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在顺便问一下三菱'东元的变频器有双闭环吗? 谢谢!

网友B:
用台达的;东元 变频器我公司可以免费作技术支持01062632247

网友P:
大家好!首先楼主没有把要控制的具体要求说清楚,还有就是楼主对锅炉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如果说只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从最经济的角度出发,只要使用一只电接点压力控制器就行了,因为温度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如果需要控制引风和鼓风的风量,那么就要用到闭环控制,同样,从最经济的角度出发,可以使用一只带电位器的电接点压力控制器。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温度和压力不是成直线型正比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压力大就一定温度高,双闭环控制的变频器就是调节两者的关系而设计的,特别在空调系统中。而且用电接点压力表,特别是对于吨位比较大的锅炉,泵的功率一般都很大,即使用软启动,也有可能频繁启动,对设备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楼主:
我现在用到温度和压力控制变频器,为了简单,不同时控制,用温度时不用压力,用压力时不用温度,压力预先设定,两台变频器如何搭配调节?炉膛负压一般为多少?我选用什么样的压力表比较合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贴 是我茅塞顿开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Q:
可以试试:用压力表.温度传感器.固态继电器.和电位器的组合.我是个新手只是根据我做过的小玩意联想的.

网友M:
炉膛负压为-10Pa比较合适.压变选用(-100-100)Pa就可以了.现在比较经济的做法是温度,压力操作室有显示就行了,变频器加一个手操用手动,根据温度,压力的大小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大小.因为你要简单实用就不可能用自动,锅炉的燃烧工况太复杂了.

网友R:
我都快晕了!但对锅炉还是了解了一些哈哈!!!! 他要求的不是很难,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都有闭环控制,并且还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只要参数设定好了。还是不错的!!!!1

网友S:
采用什么变频器?可以用变送仪和PID仪表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