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3.0中按下按钮IFIX死掉了

楼主(2005-08-11):
我用IFIX3.0做的一个项目,在画面中添加了两个按钮,分别用来实现对一个开关的操作(开和关分别对应PLC DO两个点),但经常发现按下开或关的按钮时,按钮不能释放(弹不起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成整个IFIX画面都江堰市不能用(冻死在那里),这样只好重起IFIX才行.后来我系统重装都没解决问题.请问大侠遇到此问题吗?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您可以看看ifix的故障记录里面提示的是什么信息,您说的很奇怪,按说ifix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B:
对于DO 这种量值,最好是用脉冲的方式触发,而不是直接下0,1操作

网友C:
感觉是你的按钮做的有问题,可以检查按钮的脚本有没有错误

楼主:
我是用WRITE 1 到标鉴的,请问脉冲的方式能解决此问题吗?能告诉我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