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器件的各种符号,怎么查询?

楼主(2005-08-11):
如题,在画各种电气控制图的时候,有许多元器件的图偶不知道,请问怎么查询阿?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A:
那就需要查一下电气控制原理书了。

楼主:
有什么电气控制的书推荐吗大哥?拜谢了先。

网友B:
电工手册就有,最好是98以后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