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寻找浮子流量计替代品

楼主(2005-08-11):
想请教各位朋友,我们电厂在水处理上用的转子(浮子)流量计在运行当中不能很好的正常工作,想知道哪为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寻求好的替代品。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电磁流量计,如有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010-82791936-21

网友B:
能否说一下具体情况?我公司的超声波流量计应该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可以发邮件:sunxvdong@163.net

网友C:
好的替代品很多,不过,你用的转子(浮子)流量计属于常用的操作用表,用在要求不太高的场合,结构简单 方便现场操作,基本免维护,价廉,定期清洗一下即可,与计量用表或自动调节系统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