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PLC

楼主(2005-08-11):
SOS:用DF1协议,通过电台进行无线通讯!指令是MSG,为什么轮循完几个子站后,主站需要中断一段时间后,重新轮循子站呢?

网友A:
是否采集周期有问题?

楼主:
根据MSG的done位或者是err位的反馈信息,确定下一个子站号!所以采集周期不存在问题!数据是可以采集到的!只是轮循完毕子站数后,有个短暂的停顿,不知主站用这段时间做什么!在程序中也没有发现!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主站没有针对子站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A:
err位的反馈信息都正常吗?只是轮循完毕子站数后,done位提示完成了吗?

楼主:
版主,有电话吗?我想直接电话求助!谢谢

楼主:
当出现err报错,或者done位没有置位,但是超时时间到了!我会中断此次子站数据交换,进入下一个子站的数据交换!每次数据交换,都有超时控制的!主要是主站完成一个循环后,不知道处理什么事件去了,并不是进行收发数据,所以没法用超时控制进行控制!

网友A:
010-58930088-857

网友B(2007-11-01):
如何连接F940触摸屏与S7-200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