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数字表头显示实际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5-08-11):
我用0-5V信号来给数字表头(DC20V),显示5.00,但实际测量值并不是如此,比如5V时是16 公斤压力。电子市场只有2V,20V几种规格的表头卖,真是不好搞。我查相关资料,说只有 改装普通表头,即是加电阻达到要求。不知有没有高人搞过?!

网友A:
这类用 ICL7106/7107 做的仪表只能这样改。

楼主:
thanks.不知有没有现成的买呢,很有实际意义,非直接电压电流 都有这个问题的。请指路。

网友A:
换可以设定量程上下限的智能仪表

网友B:
周公那样的话价格肯定上去了啊

网友A:
是的。我的印象:数字的(主芯片为 ICL7106/7107/7135 等)的价格一般在 150-300,通常能够实现位式调节;智能的(带单片机)的在200-500,进口的一般在 1200-3500 上下,这些表基本都有 PID 调节,多数带自整定,可以有模拟输出并能通讯组网。但是,按性价比来说,智能仪表还是比较高,值得用。国产比较好的是宇电的。(说明一下:不要找我买表)

网友C:
我们有美国进口的电流/电压表,输入量程和显示范围均可自行设定,如周公所说,智能型数显仪表,价格稍高。如有兴趣,敬请来电021-64859191-311 8月22到28日,错峰让电,休息一周,29号开始工作。

网友D:
用智能仪表确实比较稳定,同意周公使用厦门宇电的产品

楼主(2005-10-19):
我最后是和表头厂家商量,定做了一些,用起来很好.价格也是便得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