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使用常见问题

楼主(2005-08-11):
1、变量设定中最大(小)值及最大(小)原始值的意义? [最大(小)值是变量在现实中表达的工程值(如:温度、压力等)的大小,而最大(小)原始值是采集设备中[寄存器]数字量的最大(小)值(如板卡中的819-4095等)。一般对于板卡设备此值为物理量经AD转换之后的值,如12BitAD此值范围0~4096、16BitAD为0~65535,对于PLC、智能仪表、变频器,其本身已将物理值转换为工程值所以此时最大(小)值与最大(小)原始值在设置时是一致的. 2、为什么变量无法删除,如何删除变量? [在组态王中,只有未使用的变量才能被删除,因此在删除变量之前,必须去掉在画面或命令语言、控件引用处,等处与之有关的连接,如果还是无法删除,在工程浏览器中执行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命令,重新统计变量,在变量使用报告中可以查询变量是否还在某些地方使用,将其连接断开后,利用工具-删除未用变量将变量删除。 3、工程运行时,显示通讯协议组件失败? [设备驱动安装错误:1、安装新的驱动2、在开发状态下从新连接设备,如果还是有错误,请联系驱动部索要新的驱动程序] 4、光盘上的典型案例无法打开? [将工程拷贝到硬盘上将属性改为存档即可 5、如何在打开机器时自动进入组态王? [将touchview快捷方式拷贝到系统开始\程序\启动中 6、怎样把工程文件变小? [可以删除*.AL2(报警信息文件),*.REC(历史记录文件),*.111文件(*.pic文件的备份文件)的文件。 7、如何在线增删用户及用户密码和权限? [使用editusers()函数(用户权限需大于900)] 8、在定义变量的基本属性时状态栏中的保存数值、保存参数是什么意思? [保存参数:在系统运行时,修改变量的域的值(可读可写型), 系统自动保存这些参数值,系统退出后,其参数值不会发生变化。当系统再启动时,变量的域的参数值为上次系统运行时最后一次的设置值。无需用户再去重新定义 。 保存数值:系统运行时,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后,系统自动保存该值。当系统退出后再次运行时,变量的初始值为上次系统运行过程中变量值最后一次变化的值。 9、开发狗与运行狗的区别? [开发狗是用于工程开发使用的,为了方便调试支持6小时的连续运行,运行狗是用于工程实际运行,不能进行开发. 感谢lopugk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A(2006-11-24):
李师傅:恭喜您快到10000分了,祝工作顺利,开心每一天。希望每天都能看到您的新贴。永远支持工控。

网友B:
谢谢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