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5-08-11):
想对原工艺管道上的手动闸阀改为可调节的,介质是气体,有些问题不明白 1、闸阀配上调节型多回转执行机构的调节效果怎么样?对压力的控制精度能够达到5Pa 吗? 2、电动多回转执行机构和多回转电动装置有什么区别? 3、请帮忙推荐几个好的电动多回转执行机构厂商。 4、有用过这种执行机构的朋友吗?来介绍下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和维护中的注意事项。

网友A(2007-03-16):
电动多回转执行机构和多回转电动装置在功能上可能没什么区别,上海ID(IDM)电动执行机构不错,(只要固态继电器用好的),调试用手操器进行,不用调电位器,控制精度高.我们厂用的ID(IDM)执行机构,以前出过几回故障,都是固态继电器有问题,经厂更换正品后,使用一直很正常

网友B:
可控硅控制的比继电器好,其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