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讨论:伺服的定位问题

楼主(2005-08-11):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用伺机服电机带动一载台运动。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先归零,然后前进25mm,停顿0.5秒,后退25mm,停顿0.5秒.往前25mm。这样往复运动。正常工作的话前点应该在25mm处 后点应该0mm处(假设机械原点处为0mm处).但是 运行段时间后发现位置有变化。前点在23mm处后点在-2mm处。不知是何原因。执行归零动作又能回到0mm处。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么,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要用间隙补偿

楼主:
连接是马达和丝杆是用连轴器相连的。 运行一段时间可以稳定在那里前点在23mm处,后点在-2mm出。也就是说次移动的距离是没有变化都是25mm。

网友B:
有可能前进和后退的负载不对称。改变间隙补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几个参数试一下。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连轴器有点问题,还有的是前进25MM时,速度是没有什么问题,在往后25MM速度相对要减慢些.

网友C:
补充一点吧,在往处25MM的时候,往20MM时开始减速度,5MM停车时保证惯性的稳定性.

网友D:
你的连轴器有间隙,间隙大小为电机移动2MM回转的角度,你查一下连轴器就知道拉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连轴器间隙。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