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紧急求助!!!!!!!!!!!

楼主(2005-08-11):
我们这边的工控机,以前工控机温度不高,但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温度突然很高,从工控机外面测量最高为44度! 谁有好办法,帮帮我吧!!!!!!!!!!

网友A:
赶紧检查发热源,先采取紧急降温措施。

网友B:
检查工控机的电风扇是否坏了。

网友C:
找热源,看看散热部分

楼主:
可以给我介绍几种散热方式吗? 我能想到的就是把工控机所在的柜子顶盖打开,用来散热,可是效果很不好.

网友D(2005-11-09):
应该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E:
冷却风扇可能有挡灰尘的滤网,滤网堵了,空气不流通

网友F:
用红外线测温仪,当年沙士时期用的那种。
找出毛病就自然可以根治了。

网友G:
风扇灰尘太多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