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研究

楼主(2005-08-11):
本篇文章是由徐州亿恒电气收集整理,欢迎大家交流经验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 或到亿恒电气公司网站进行交流,网址:http://www.yheng.cn 文章对PLC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的采用对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是行之有效的。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由于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编程简单,性能价格比高,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 工业年月机作为中央控制单元,配有组态软件,选用大屏幕实时监视界面,实现各控制点的动态显示、数据修改、故障诊断、自动报警,还可显示查询历史事件记录,系统各主要部件累计运行时间,各装置工艺流程图,各装置结构图等。中央控制单元和下位机PLC之间采用串行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交换,通常距离在1000m以内选用485双绞线通讯方式,较常距离可选用光纤通讯,更长距离也可选用无线通讯方式。下位机选用PLC控制,根据控制对象的多少,控制对象的范围,可选用一台或多台PLC进行控制,PLC之间数据交换是利用内部链接寄存器,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由于PLC对现场进实时监控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且编程简单、灵活,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2、控制系统可靠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虽然工业控制机和可编程控制器本身都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但如果输入给PLC的开关量信号出现错误,模拟量信号出现较大偏差,PLC输出口控制的执行机构没有按要求动作,这些都可能使控制过程出错,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影响现场输入给PLC信号出错的主要原因有: 1)造成传输信号线短路或断路(由于机械拉扯,线路自身老化,特别是鼠害),当传输信号线出故障时,现场信号无法传送给PLC,造成控制出错; 2)机械触点抖动,现场触点虽然只闭合一次,PLC却认为闭合了多次,虽然硬件加了滤波电路,软件增加微分指令,但由于PLC扫描周期太短,仍可能在计数、累加、移位等指令中出错,出现错误控制结果; 3)现场变送器,机械开关自身出故障,如触点接触不良,变送器反映现场非电量偏差较大或不能正常工作等,这些故障同样会使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影响执行机构出错的主要原因有: 1)控制负载的接触不能可靠动作,虽然PLC发出了动作指令,但执行机构并没按要求动作; 2)控制变频器起动,由于变频器自身故障,变频器所带电机并没按要求工作; 3)各种电动阀、电磁阀该开的没能打开,该关的没能关到位,由于执行机构没能按PLC的控制要求动作,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降低了系统可靠性。要提高整个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必须提高输入信号的可靠性和执行机构动作的准确性,否则PLC应能及时发现问题,用声光等报警办法提示给操作人员,尽快排除故障,让系统安全、可靠、正确地工作。 3、设计完善的故障报警系统 在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中我们设计了3级故障显示报警系统,1级设置在控制现场各控制柜面板,用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当设备正常运行时对应指示灯亮,当该设备运行有故障时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为防止指示灯灯泡损坏不能正确反映设备工作情况,专门设置了故障复位/灯测试按钮,系统运行任何时间持续按该按钮3s,所有指示灯应全部点亮,如果这时有指示等不亮说明该指示灯已坏,应立即更换,改按钮复位后指示灯仍按原工作状态显示设备工作状态。2级故障显示设置在中心控制室大屏幕监视器上,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有文字显示故障类型,工艺流程图上对应的设备闪烁,历史事件表中将记录该故障。3级故障显示设置在中心控制室信号箱内,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信号箱将用声、光报警方式提示工作人员,及时处理故障。在处理故障时,又将故障进行分类,有些故障是要求系统停止运行的,但有些故障对系统工作影响不大,系统可带故障运行,故障可在运行中排除,这样就大大减少整个系统停止运行时间,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水平。 4、输入信号可靠性研究 要提高现场输入给PLC信号的可靠性,首先要选择可靠性较高的变送器和各种开关,防止各种原因引起传送信号线短路、断路或接触不良。其次在程序设计时增加数字滤波程序,增加输入信号的可信性。 在现场输入触点后加一定时器,定时时间根据触点抖动情况和系统要的响应速度确定,一般在几十ms,这样可保证触点确实稳定闭合后,才有其它响应。模拟信号滤波可采用图2b 程序设计方法,对现场模拟信号连续采样3次,采样间隔由A/D转换速度和该模拟信号变化速率决定。3次采样数据分别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T10、DT11、DT12中,当最后1次采样结束后利用数据比较、数据交换指令、数据段比较指令去掉最大和最小值,保留中间值作为本次采样结果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T0中。 提高读入PLC现场信号的可靠性还可利用控制系统自身特点,利用信号之间关系来判断信号的可信程度。如进行液位控制,由于储罐的尺寸是已知的,进液或出液的阀门开度和压力是已知的,在一定时间里罐内液体变化高度大约在什么范围是知道的,如果这时液位计送给PLC的数据和估算液位高度相差较大,判断可能是液位计故障,通过故障报警系统通知操作人员检查该液位计。又如各储罐有上下液位极限保护,当开关动作时发出信号给PLC,这个信号是否真实可靠,在程序设计时我们将这信号和该罐液位计信号对比,如果液位计读数也在极限位置,说明该信号是真实的;如果液位计读数不在极限位置,判断可能是液位极限开关故障或传送信号线路故障,同样通过报警系统通知操作人员处理该故障。由于在程序设计时采用了上述方法,大大提高了输入信号的可靠。 5、执行机构可靠性研究 当现场的信号准确地输入给PLC后,PLC执行程序,将结果通过执行机构对现场装置进行调节、控制。怎样保证执行机构按控制要求工作,当执行机构没有按要求工作,怎样发现故障?我们采取以下措施:当负载由接触器控制时,启动或停止这类负载转为对接触器线圈控制,启动时接触器是否可靠吸合,停止时接触器是否可靠释放,这是我们关心的。 X0为接触器动作条件,Y0为控制线圈输出,X1为引回到PLC输入端的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定时器定时时间大于接触器动作时间。R0为设定的故障位,R0为ON表示有故障,做报警处理;R0为OFF表示无故障。故障具有记忆功能,由故障复位按钮清除。 当开启或关闭电动阀门时,根据阀门开启、关闭时间不同,设置延时时间,经过延时检测开到位或关到位信号,如果这些信号不能按时准确返回给PLC,说明阀可能有故障,做阀故障报警处理。程序设计如图3b 所示。X2为阀门开启条件,Y1为控制阀动作输出,定时器定时时间大于阀开启到位时间,X3为阀到位返回信号,R1为阀故障位。 6、结论 我们在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胜砣注聚站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采用了以上方法,经过近2年的运行证明这些方法的采用对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是行之有效的。

楼主:
本人希望结交更多工控界的朋友,希望大家互相帮助进行交流。    亿恒电气网站:http://www.yheng.cn

楼主:
本人新建一个QQ群:3537695

网友A:
说的不错。 其实还有很多保护需要加入到控制程序中,比如开关故障检测,外部故障信号用常闭点传送等等

网友B:
有点道理,做起来好难啊

网友C:
我觉得还有必要对输入的电源进行限制和保护,在有的地方电压稳定性很差,容易导致烧毁事故

网友D:
电源的电压我们在上位机上的做了历史曲线的

网友E:
说的好,支持一下!11

网友F:
采用延长输入信号刷新时间的方法,可以提高现场输入给PLC信号的可靠性

网友C:
请问哈各位,我公司现在所用的PLC总有那么一台老是被烧毁,而且也并非短路造成,请问还有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G:
PLC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研究 作者:分析的很对,但是这些原因都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信号的偏差,开关量的错误,执行不到位,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硬件代替。

网友G:
4楼楼主 PLC总有那么一台老是被烧毁,请问你的电源是直接进,还是经过ups进.

网友H:
各位: 我在调试PLC时,因电压不稳定,以致烧毁了PLC的电源,我想问各位他的电源有什么保护电路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他,目前电源还没修 谢谢

网友I:
有深度的文章

网友A:
to 领域新秀 and xiaogang0733: PLC供电电源一般要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给

网友C:
我公司给客户安装了前端稳压电源和UPS,客户原来的电压有时候才180-200V,经过稳压电源后达到了220V,再加装了UPS,可是结果仍然不理想,加现在这次就是第三次被烧毁了。请指教。 多谢

网友J:
加了稳压电源都不行不会吧?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to 小笨牛: 1、检查PLC电源模块是否有其他设置(110v and 220v 切换) 2、检查PLC电源模块是否正品 3、检查你使用的UPS容量是否满足负载要求

网友K:
一般plc烧毁(如果不浸水)是电源部分,主要会有两个元件 一个是保险一般为一个透明的保险丝,另一个是压敏电阻,它是一个扁圆型的电气元件,换上这两个就问题不大啦,本人就修过两个这样的,如果还有坏件,那就是滤波电容,电解电容爱坏,进口的编程器如果进水,那几乎就报废了

网友L:
我用的西门子PLC存在干扰误动作的故障,可有好的办法处理?

网友M:
没有那么可怕!我做了十多年PLC硬件系统,没试过这么不可靠的硬件系统。

网友N:
请教高手:UPS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我单位在一次系统停电,也就是UPS转为电池供电时,上位机出现死机现象,但PLC没受影响.此二者均由UPS供电

网友O:
在网电压下,保险丝和压敏电阻经常烧毁一般都是电压过高或高频电压引起的,你的电路里可能窜入其他频率的电压.我吃过脉冲电焊机的苦头

网友P:
文章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Q:
寫得好啊!!我頂!!

网友R:
不安定因素,说的对,但不好都考虑

网友S:
我用到现在PLC从没坏过,不知是不是巧合?

网友T:
电源烧毁,-- 1,电压等级不符, 2,系统容量不匹配. 3,电源系统有高频脉冲,开关类,电磁类,虚接,等都会出现高频过电压. 4,检查PLC模块是否是标配?匹配?电源模块和功能模块,负载匹配? 5,如是直流供电,可用蓄电瓶直接供电,隔离干扰源

网友T:
老工控您好呀,能认识结交吗???QQ297278058,石家庄市

网友U:
不会吧 PLC都是形状电源呀 怎么那么容易烧坏 不会是PLC本身有故障吗?

网友V:
用了这么久的PLC还没有碰到过烧电源的事!TK!

网友W(2005-09-19):
本人经常见到烧电源的PLC三菱,欧姆龙的,都有,我发现三菱FX-20MR微型PLC怎么老是出现手持编程器进如不了程序里面啊?没有锁密码,也没有报警,如果那个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一下!!!!!!!!!!很急,谢谢!!!!

网友W:
本人经常见到烧电源的PLC三菱,欧姆龙的,都有,我发现三菱FX-20MR微型PLC怎么老是出现手持编程器进如不了程序里面啊?没有锁密码,也没有报警,如果那个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一下!!!!!!!!!!很急,谢谢!!!! 如知道请WHWB1982@HOTMAIL。COM

网友X:
工控技术,欢迎加入中国工控人QQ群14262600,中国人的技术,中国的论坛,中国人的进步。专业群,谢绝无聊者

网友Y:
還沒見過電源單元損壞的PLC,我們公司用的是OMRON、MITSUBISHI品牌的,要查明到底是什麼原因損壞的。

网友Y:
另系統硬件建議選用性能好一點的,不然幾百點輸入信號的系統,報警就寫死人了,可挑一些重要的寫好,次要的即使漏掉出故障機會也不是太大,但文章實在不錯,值得學習。

楼主(2005-10-28):
大家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