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急救!!!

楼主(2005-08-11):
求助~~我公司使用一台SANTAK ON LINE 2KVA的UPS电源,在与外接电池前加一断路器63A,最近它老是跳闸,不知何因,换过几块电池也不中用,望大家不惜赐教!!! 谢谢~!

网友A:
外接电池的容量是多少AH?检测每节电池的内阻,电压。

网友B:
电池要换要一起换,不能单独换,现在山特的水货太多了,你有可能买到假的了

网友C:
一、短路器前端有没有漏电保护器? 二、8节电池是否全部更换? 三、不排除UPS主机本身有质量问题

楼主:
外接电池8个,串联的,它的电压是12V直流的,换了一部分电池,不知怎样检测是那个坏的。谢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D:
没看明白.问以下 2KVA的UPS电源一般是内置铅酸免维护电池.(外接电池8个,串联的,它的电压是12V直流的).是充电电池.1.2V一节.有镍硌.镍氢.和锂离子.容量不大.1号的几乎没有超过10AH的.好象很少用.价格高.开关你是在外接电池与ups之间加的还是在UPS前加的.带漏电的还是普通的.

网友B:
不是2KVA的电池是内置的,而是标机是电池内置,长机是电池外置,电池是很讲究的,为了延长电池寿命,要换一定要一起换,而且要保证是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的电池,如果不是同一批次的一定要分开全部充满再串在一起使用,(在与外接电池前加一断路器63A)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明白,UPS本身有保护,不用你外加什么断路器

网友C:
毕庆民先生: 你根本没有看明白楼主帖子的意思,他说的12V是指的每只蓄电池的电压.8节电池串联起的电压是96V,和你说的镍硌.镍氢.和锂离子没有关系. 风吹浮云: 楼主说的:(在与外接电池前加一断路器63A)意思是在蓄电池的前断(也就是正负极)加了一只空气开关,这样做的作用时不让在接电池的时候出现打火现象.像我们公司的以前EA600系列的机器在接电池的时候就会出现打火现象,这时在前断加一个空气开关就会比较安全点.

网友E:
一、短路器前端有没有漏电保护器? 二、8节电池是否全部更换? 三、不排除UPS主机本身有质量问题如充电限流部分是否正常

楼主:
电池一定要全更换吗?我只换了一部分,然后合上短路器(没带漏电),几分钟后短路器就跳了,由于我们的UPS全天不能停,现在也只能带电操作。请教诸位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B:
是啊,要换就要一起,不是就是饮鸩止渴,最好是找你朋友什么的帮忙买,不是很容易买到歪的,不要图便宜,好的电池能用几年,不好的可能几个月就完了

网友F:
可能充电管或控制坏了,可用相等电压的稳压管设法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