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 F002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5-08-11):
我们厂的西门子mm440带的是风机,总是在停机时出现F002,把时间延长也还是出现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修过,同样的牌子,可能是驱动部分坏了,

楼主:
那是新安的变频器,怎么可能是坏的

网友B:
1、查看说明书,电压控制器是否投入工作,P1240=2,使能最大电压控制器,并具有动态缓冲能力。 2、加制动电阻

网友C:
变频调试人员有责任 P1300=2 控制风机最好采用MM430 风机泵类等平方转矩负载,停机是由于负载惯性较大/会造成过压! 可以设定自由停机方式\

网友D:
请教大虾们,我现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可是我是在刚上电就出现F002故障提示,而且还烧了3路触发电路的电阻,这是什么引起的呀?

网友E:
你如果对P1240,P1121都做了调整,还出现F002,你可以使用假负载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F(2009-07-16):
mm440-15kw 变频上电报F002 ,且参数不能全调出,也不能全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