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PLC入市,是PLC还是DCS?

楼主(2005-08-11):
台湾中小型廉价DCS“巨腾”进入市场,敢与垄断厂家叫板 特性为: 1.冗余电源模块 2.冗余主控制器(双以太网口CPU 模块) 3.冗余双以太网口通讯 4.冗余远程扩展主模块 5.冗余远程扩展从模块 6.冗余远程IO 7.冗余热插拔底座 8.编程语言为流行的标准化IEC61131-3 语言,完全符合IEC61131-3 的国际标准,有6 种编程语言,均可个别使用或相互调用,方便用户选择。 9.主控制器CPU为嵌入式PC 机,RTOS实时操作系统,字长32位,主频 33-266MHz,内存4MB,ROM32MB。 10。最大模入AI=1024点,最大模出AO=512点。开入出2048点。 11。AI种类有各种热电偶电阻,电流电压,脉冲计数等,速率均为mS级。 控制系统采用双CPU热备冗余的架构,避免了由于某个部件失效影响运行, 从而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冗余控制器和上位机之间采用 冗余TCP/IP进行通讯,确保网络在任意一点的断开都不会影响网络的 正常工作。冗余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也采用了冗余光纤通讯方式, 任何1个控制器或通讯模块的停机都不会影想通讯的正常运行。 *************************************************************** 冗余系统简介 冗余(redundancy)控制系统,采用双CPU 热备的架构,可构成完全同步的 CPU 热备冗余配置,避免了由于某个部件失效而影响系统运行,从而保证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冗余控制器和上位机之间采用冗余的工业 CP/IP 相连,一方面保证网络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保证了数据通讯的高可 靠性及高速性。 I/O 模块和控制器之间使用冗余的Modbus 485 网络,任何一个控制器的 停机或I/ 的损坏都不会影响系统对I/O 的访问。 系统使用先进的事件冗余,使系统的冗余达到可无扰切换的最佳性能. 两对冗余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也采用了冗余光纤通讯方式,任何1 个控制 器或通讯模块的停机都不会影响通讯的正常运行 两对冗余控制器和上位机之间采用冗余的TCP/IP 进行通讯,确保网络 在任意一点的断开都不会影响网络的正常工作 上位机和PLC 间的通讯为冗余,任何一台控制器停机都不会影响上位机 的监控功能。 如有电源故障,CPU 故障,同步控制模块故障,冗余CPU 远程扩展主模块 故障,从站将由系统无条件自动切为无故障方,并发出报警信号。 通讯主模块设置1~4 块,用热插拔底座。选用了ModbusTCP/IP 双以太网 的拓扑方式。 **************************************************************** 价格与西门子PLCS7-300系列相当。

网友A:
无所谓什么PLC还是DCS了,实现控制功能,稳定性\扩展\等特性满足,何必管叫什么呢

网友B(2005-10-06):
为什么没有网址、邮件啊。想了解也没方向啊

网友C:
其实现在有些高端PLC早就已经具有DCS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