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用什么方法读写sqlserver数据容易

楼主(2005-08-11):
在ifix中图形刷新数据源,数据显示数据源,都来自其它程序提供的数据,存在于sqlserver中, 在ifix中用什么方法作能方便的读写sqlserver中的数据,有方法请发到,ybo471000@sina.com

网友A:
使用ODBC最好

楼主:
怎么用能不能提供具体方法

网友A:
建立系统ODBC数据源,使用ADO连接数据源,操作ADO

网友B:
请斯通先生详细点好吗?

网友C:
现在用OLE DB和数据库通讯比较方便,具体方法你随便找个VB的资料上都有,不过别忘了要在VBA中引用ADO.

网友D:
写一个VB调用ADO的程序,速度比其它的引擎要快一些

网友E(2006-04-06):
补充一下用VB调用ADO的程序,使用OLEDB要比ODBC效率高很多

网友F:
ifix本身就有用於連接數據庫的工具
在工具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