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000RPM转速的主轴电机如何设定V/F曲线

楼主(2005-08-11):
(无正文)

网友A:
转速与V/F控制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V/F曲线只跟转矩等负载有关,18000转的电机首先要调整是电机的基率,然后是变频器输出最大频率,以及电机的级数,最后再根据负载情况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B:
同意2楼,但还要考虑启动转矩问题.

网友C(2008-06-13):
引用 网友A:
关于转速与V/F控制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V/F曲线只跟转矩等负载有关,18000转的电机首先要调整是电机的基率,然后是变频器输出最大频率,以及电机的级数,最后再根据负载情况考虑其他问题,

我想问一下 怎么来确定电机的基率 对与这种高速电机如何根据负载情况调整 还有启动转矩如何如何确定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