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

楼主(2005-08-11):
我们厂的325直缝焊管生产线的成型和定径机组是采用4台332KW的直流电机拖动的靠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在生产159以上的管子时生产还算正常,可是产生144和114的管子时就有好多问题了,特别是114的一不好,管子就要从成型到定径的那段50米的空冷辊道上掉下来,而且不是定径一的电机电流特别大就是成型二的电机电流特别大,基本上达到电流的限幅值,而且成型一的电机电流几乎为0。 我们厂用的是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信号,590+调速器上用了一块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 不知道它调大了或是调小了对速度有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当定径的电流特别大时,我看了一下诊断菜单,SPEED DEMAND和SPEED FEEDBACK的值相差%5左右。 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认为是由于您的590+直流调速器所承担的负载超过了额定负载导致的。   因为590+直流调速器速度环是闭环调节,所以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调大了或是调小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建议用几个点校准即可。

网友B: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凡购买我公司欧陆直流调速器产品,客户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一本,以方便客户使用。 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为单卖品,客户可咨询购买。请见谅! 公司同时承接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维修业务。 欢迎垂询!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C:
不明白你的工艺,四台电机是怎么连接的?独立的还是串联的?

楼主:
四台电机是独立运行的,分别为成型一电机,成型二电机,定径一电机和定径二电机,成型机组和定径机组之间相隔50M的空冷辊道。 刚开始校准板的电压值设定为60V后来由于生产小管子时老是掉管子,我们认为是定径处的速度比成型速度要小所造成的。我们就把成型一和成型二校准板的电压值设定为80V,果然这样就不掉管子了,可是在同样的速度下,定径一的电枢电流特别大,定径二的电枢电流正常

网友A:
是否调节过渡,负载太大导致电流保护?

网友D:
是否2台电机是主从关系,未投负荷分配?

网友C:
我还是没明白你的工艺,是否四台电机有同步的要求? 电流为0,说明这台电机没有带上负载,几乎是空转,机械上是否有问题,或是电机转速没达到,没吃上劲? 电流很大,说明这台电机的负荷过重,已经达不到给定的转速了,机械上是否有问题,或者是电机给定转速过高(或反馈过低)。 不明白你的工艺,乱说的,还请包含。

网友E:
我用过590的132KW的。如果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有一点点误差,不会造成“SPEED DEMAND和SPEED FEEDBACK的值相差%5”这种现象。速度指令和组度反馈的差别应在0.5%以下,甚至更低。如果出现大时,就应该是负载过大。我的文章中提到过590,在plc.123ye.com内。 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给你点帮助。我的信箱:zyj6333@sina.com zyj6333@tom.com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是成都的!! 四台电机本应该是同步的,但是按照实际的需要我们使定径机组的两台电机要快一些,我的”头“就是把定径一和二电机的调速器的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的电压调大了一些。我有点疑问是不是对的!! 我还想问一下,把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的电压调大了以后应该是使电机的转速比原来降低了才是呀!!!

网友F:
你把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的电压调大,速度反馈系数就降低了,电机的转速肯定会降低。按我单位180分厂十二架微张力定径机的工艺流程来看,要达到微张控制在机架间的压下量、减径比和各机架之间速度差等方面应当统筹考虑,不应单纯只在速度反馈方面着手,否则容易造成某些机架负荷过重从而导致堵转,而另一些机架负荷过轻。这样也容易导致定径后的钢管出现壁厚超差等问题。 由于不了解你单位的具体生产工艺情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果需要详细探讨可电话联系:028-84408571 13908048702 刘工

网友C:
你是攀成钢的吗?

楼主:
我是川威的!   说的很是!我们现在的定径一和定径二的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的电压调到83V,成型一和二的电压在60V当给定速度在8.9米左右(实际速度)时电机的电枢电流还算正常,可是当到20米左右(实际速度)后定径一的电流几乎接近电机的额定电流332A,成型一的电流几乎为0A,其他两台电机还算正常,我们不把定径一和定径二的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的电压调高的话,在生产小管子时就老是掉管子.   现在还有个显现就是给定的速度比反馈的要低得多呀!假如给定的是10米,其实实际的速度已经是20多米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 调较准板电压造成的!!   谢谢个位

网友F:
原因在于反馈系数变了,所以设定的速度和实际速度不吻合。如我前面所讲的,连轧机组各机架间的速度配合是保证连轧运行的正常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轧制较小管径的时候,你要具体计算每一机架轧制的线速度、荒管到毛管的减径量、以及定径的减径量等多个参数,然后再按减速比归算到电机的实际转速。 川威是不是在双流?我是攀成钢的也就是原来的成都无缝钢管厂。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帮你看一看。

楼主:
呵呵!感谢小文的帮助!!!! 我们在龙泉!!

网友G:
我一直都是在做590调速器安装调试工作,我认为较准板的电压是与电机的最高转速的关系是一固定的值,如果,较准板的电压调到等于这固定的值,那么电机就运转在最高转速内;较准板的电压调到小于这固定的值,那么电机就运转在小于最高转速内,相反的,电机会运转高于最高转速,那是不允许的。

楼主(2005-09-10):
这关系是怎么对应的呢!!

网友H:
请问各位我公司有一三相半控桥整流控制柜控制二台40KW直流电机串联有时一送主回路控制未调节电位器。直流电压;电流极速上升使电源空开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子笑你的口气真大呀,是不相信了?!都要请教你对这有什见解? 上楼的朋友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太低了,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I:
to:chengjun 我认为可能是干扰问题,把接触器加个RC试试。 出电压,出电流应该是管子开了的原因,也就是解封了

楼主: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千万别误会!! 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速度控制和张力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J:
大家好,我们单位现在用的是欧陆590+的直流调速器,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了,看不清楚,是不是坏了,而且在生产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停机,希望大家给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多谢

楼主:
自动停机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报故障停还是其他什么的! ! 说的详细点呀!@!!

网友K:
我想问大家:590怎样调节张力和速度的?

网友L(2008-06-09):
高手众多啊!!启动跳SPEED FEEDBACK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M:
590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N:
欧陆590+中文使用手册下载链接地址: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N(2008-08-12):
http://www.comeon365.com/ 网上购电气产品快速便捷

网友O(2009-04-18):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QQ:17566960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M:
590故障报警可以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