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 问题

楼主(2005-08-11):
我们厂的325直缝焊管生产线的成型和定径机组是采用4台332KW的直流电机拖动的靠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在生产159以上的管子时生产还算正常,可是产生144和114的管子时就有好多问题了,特别是114的一不好,管子就要从成型到定径的那段50米的空冷辊道上掉下来,而且不是定径一的电机电流特别大就是成型二的电机电流特别大,基本上达到电流的限幅值,而且成型一的电机电流几乎为0。    我们厂用的是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信号,590+调速器上用了一块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   不知道它调大了或是调小了对速度有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当定径的电流特别大时,我看了一下诊断菜单,SPEED DEMAND和SPEED FEEDBACK的值相差%5左右。    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认为是由于您的590+直流调速器所承担的负载超过了额定负载导致的。 因为590+直流调速器速度环是闭环调节,所以测速发电机的较准板调大了或是调小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建议用几个点校准即可。

网友B:
1),有无干扰. 2),参数设置,及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