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5-08-11):
用电动执行机构来控制蝶阀的开口大小,现在无法线形控制了,现在只能打开或关闭,但是我测量过从SM332出来的电流信号,当给到0%时是4MA,50%是12MA,100%是20MA ,可是当给50%时电动执行机构仍然是全开的,不知道是不是电动执行机构什么地方损坏了

网友A:
能否描述的清楚一些,我们公司生产电动执行器,沟通一下!

网友B:
查查位置反馈部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查查位置反馈部分

楼主:
只的是什么呀! 是反馈信号! 还只是位置的的动作!

网友D(2007-03-16):
检查位置反馈信号,若反馈信号不随执行机构的动作而变化,进一步检查位置发生器电源是否正常或位置发生器已经坏了.随便分析

网友E:
这贴的内容跟我现在做的东西全完一样, 但是05年的贴了, 不知是否已是物是人非?????

网友E:
我现在弄的阀的开度, 基本上可以随便设的, 线性非线性都没问题, 贴主还在的话可以交流下

网友F:
"当给到0%时是4MA,50%是12MA,100%是20MA"是指的你的给定值,返馈值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无电源、断线等,无法跟踪执行器的实际开度,从而无法把执行器的实际开度信号及时传给PLC,PLC认为开度不够而一直发出开的信号,就会发生楼主说的现象。
“安全”说的对,请楼主仔细检查反馈部分。

楼主:
呵呵!现在问题解决!我们把控制板拆了下来!检查是一个电阻烧掉了!换了个50欧的电阻!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