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如何实现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2005-08-12):
请问台达伺服能不能进行绝对位置控制?如果能怎样实现?

网友A(2008-12-27):
要看你的指令怎么写了

网友B:
脉冲数指令加频率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那只是具体编程方式的不同而已。比如发那科数控系统中以G90、G91代表绝对编程、相对编程,也就是绝对、相对位置控制。与用什么伺服无关,倒是要看你采用的运动控制模块(使用PLC控制时)或者数控系统(专用或通用的数控系统进行控制时)有无此功能

网友D:
采用增量编码器的伺服本身并无所谓绝对坐标,而用这样的伺服构建的数控系统则可以借助相应的辅助技术,在增量式伺服电机反馈的基础上建立机床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