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调用PRODAVE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12):
本人初次做工控方面的东西。现在要用VB+PRODAVE对PLC400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我已经安装了PRODAVE。可是在VB中无论怎么找都没有找到相关引用。请问诸位大侠。应该添加什么引用,另。具体读些的方法都有哪些。如果有例子最好了。望不吝赐教为盼。谢谢!本人安装的是PRODAVE 5.5。

网友A:
Declare Function load_tool Lib “w95_s7“ ( ByVal no As Byte, ByVal name$, ByVal adr$)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db_read Lib “w95_s7“ ( ByVal dbno As Long, ByVal dwno As Long, amount As Long, buffer%)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unload_tool Lib “w95_s7“ () s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