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中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我在用wincc6.0做一个界面中发现一个小问题,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我做的是一个主画面中可以点击按钮在原主画面中弹出一个操作对话框,使用的是wincc的按钮的向导做的。因为一次可以只弹出一个,而不用叠加,为了省事,我在主画面中就只用了一个图片框(用来乘放弹出的对话框的并将属性设未可关闭),来显示几个按钮所弹出的子画面。但在实际应用中,第一次弹出及不关闭该图框时,均可正常操作。但关闭图框再点按钮时就无法弹出对话框,必须到别的画面后,再回来刷新一下才行。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通过设置对话框来解决这个小洞洞。 谢谢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画面窗口呢,通过改变画面窗口名称来切换对话框

楼主:
因为在画面中有很多需要操作的子面板,如果每个控制面板都站一个画面窗口的话太多了,而且这些面板一次只用一个。再说也不应该在画面中把子画面关掉后再打开就不能直接打开而必须刷新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画面窗口太多。 图片框(用来乘放弹出的对话框)???是不是图形对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