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P-BUS报警问题解决

楼主(2005-08-12):
一台设备使用1台S7-400与5台S7-300,使用的DP-BUS通讯方式,最近设备出现报警DP-BUS错误,导致设备停机,复位后可继续开机,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估计是总线干扰引起的。检查终端电阻和干扰源。 另外可以看看cpu提示的错误信息。

网友B:
在主站中使用FB125做一个总线诊断,同时调用OB82、OB86,不写程序,可以防止停机; 对于故障原因,同意激情如火的看法,也检查一下电缆和接地,特别移动的总线电缆。

楼主:
电缆和接地已检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