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关于高速采样数据读取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假如我把数据采集数据卡的采样速率设为5K,我怎样才能把这5K的数据都读取出来?以前我在低速采样下用VB编程一般用定时器来读取数据,但定时器的精度只有20ms,显然不行。我该怎么编程?

网友A:
5K还高啊?

楼主:
我用的板卡提供的VB例程都用定时来读取数据,但VB的定时器最高精度20ms,20ms读一个数据不才相当于50HZ,没什么意义,那我想把每秒5K的数据都读取该怎么作? 请针对我的问题回答。5K我没说是很高速,我用的是100K的卡,只是现在只需5K的采样速率罢了。谢谢。

网友B:
好像要用到API函数才行的,不过不是很清楚,还是请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C:
一般采集卡会有一些缓冲区,采集的数据可以线保存在缓冲区中, 你需要读一下你的采集卡的手册。 另外,windows nt不是real time 系统,定时精度差不多就是毫秒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