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水泵类和通用型的区别

楼主(2005-08-12):
力矩小算一个,不够精准吧,不能反转吧对吗? 还有呢?

楼主:
专用型都是V/F控制

楼主:
希望大家不要鄙视这个问题 我只是想总结一下

网友A:
我也正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先顶一下! 我是做市场的,自己的这方面的东西太少,还是丰富一下好!

网友B:
一般风机水泵型抗载能力比通用的差如22千瓦相当通用18,5千瓦没有矢量控制;

网友B:
我也是做销售的;我公司是台达变频器得直销商 ;东元变频器的华北代理商;有自己的工程师 敬请联系01062632247 1316223092请大家互报一下 交一下朋友 共做市场 互相交流

网友C:
当然还得从负载类型来分析了

网友D:
我看主要应该是负载类型的不同吧!

网友E:
主要就是输出模块电流值不一样。 风机水泵型较小; 通用型较大; 高性能型更大。

网友F:
1,就变频器原理而言,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至于电机带什么负载,变频器是无法识别的; 2,风机,水泵负载比较轻,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控制逻辑简单; 3,所有"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做的都比通用变频器差,无论从控制方式,精度,过载能力方面; 4,"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只是一个口号,只适合对那些不懂变频器的人去说.

楼主:
不要说谁懂谁不懂好吗?

网友G:
简单粗暴: "所有"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做的都比通用变频器差,无论从控制方式,精度,过载能力方面;"这种说法您不觉得妥当么?至少日立、富士的说法就不对,日立L300P与SJ300系列、富士G11与P11系列就可以通过软件设定进行互换,他们软硬件完一样,L300P、P11与SJ300、G11系列低一个功率段的模块是一样的,谈不上过载余量问题,您只能在同功率段进行比较!一般风机、泵类120%/分钟、P11是110%,其他是150%/分钟!

网友H:
风机水泵型启动惯性大

网友G:
楼上,您说的是电机不是变频器,

网友I:
听说,风机水泵型变频器与通用型的主要区别应该是他们的输出扭矩特性不同。前者的输出扭矩是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的,而后者属于恒扭矩型。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先生指点。

网友J:
风机水泵属于平方转矩负载.

网友K:
水泵风机类型属 平方转矩型 可以结成翻转,这时泵的压头低只是设备出力小 相同功率价格 比恒功率的低 此外还有用在卷扬机上的恒转矩型以及恒功率型 用在钢铁行业 他们的价位一般比较高 通用型的可以买来用在风机及水泵上,如果就一台设备没什么大碍, 但控制泵的数量有限 另外有些特殊功能通用性没有,如一台变频器同事控制三台一上水泵 在各种运行方式运行,

网友L:
长见识了!我是德力西变频器新疆总代.以后多多联系! qq:7693855

网友F:
to: 瞿世才 1,你说的日立,富士变频器,无非是加载了风机水泵程序而已,所以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顶多说有"风机水泵应用程序" 2,你说的过载能力问题,无非是降档使用,比如,ABB ACS800变频器 同一型号功率标示就用三档,一个是无过载,一个是1.1倍过载,一个是1.5倍过载,风机水泵应用就可以按照无过载或者1.1倍过载来选型.也就是降档使用. 3,本人坚决反对甚至鄙视"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这一欺诈名词.

网友M:
水泵风机类型属 平方转矩型    可以结成翻转,这时泵的压头低只是设备出力小    相同功率价格 比恒功率的低   此外还有用在卷扬机上的恒转矩型以及恒功率型------------------------------------ 不懂 还有恒功率与恒转矩没搞情,就乱说.误导.首先,普通水泵就是恒功率负载.平方转矩型负载一定是恒功率负载,这不用区分. 卷扬机不是恒功率型,也不能是,而是恒转矩型的变载荷负载.

网友M:
风机水泵类变频是通用变频的一个分支, 可以说就是把通用变频水泵专业化了,如同一功率级别的,模块选的小(成本),减少了部分多段速和力矩功能,加入了风机水泵的控制功能,修改了参数设置,如上限频率只能是50HZ(水泵是恒功率的,不容许50HZ以上运行);力矩提升通用180%,而水泵150%等等,有的厂家风机水泵型和通用型,除了模块带载能力有区别,其他的并无太大区别. 许多控制不复杂的场合,风机水泵型选大一档,一样可以代替通用变频使用. 普通简易型变频,为了用在恒转矩输送设备,只有V/F控制和多段速就够了,也是通用型的简化,如确少一个模拟端口(多了也用不上),没有平方转矩控制,但频率可设到400HZ等 普通的低压变频就分失量变频和非失量变频两大类,ABB的直接转矩失量变频是独立一支.

网友N:
早想顶了~!现在顶起!

网友O(2009-10-07):
许多控制不复杂的场合,风机水泵型选大一档,一样可以代替通用变频使用.

网友P:
同功率的,风机水泵型的价格低一些。我见过一台设备,本来是恒转矩负载,制作厂为了降低成本,用风机水泵型变频器替代通用型。

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