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这个"污染源"

楼主(2005-08-12):
变频器的偕波污染太厉害了,我的表,特别是传感器都没法工作了 大家有同感吗? 现在除了加滤波器还有办法吗 我快疯了 希望大家能把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和其他同行分享

楼主:
用屏蔽线

网友A:
尽可能选用好的变频器,然后加上一些防护措施。Danfoss变频器就具有多级内置滤波器(RF、A、A+B级),根据使用环境和情况可选,而且Danfoss的设计理念就是环保。

网友B:
在输入端加入电抗器,或许有效。

网友C:
变频器还有没有干扰得吗?

网友A:
进口一些品牌的机客内就有一些金属网状结构用于减小辐射,但是国产没听过谁家有的.但是完全杜绝辐射,基本没希望,只能是尽可能的减小而已

网友D:
加电抗器 我公司有经验 05336219178 13105332670

网友E:
加隔离变压器和电抗器,用屏蔽电缆,做好设备的接地处理。

网友F:
可能是功率器件开关谐波污染

楼主:
可国内把零线就叫地线 有时接着就根本起不到效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只能减少不能消除

网友G:
变频器的负荷线存在很大的干扰,在负荷线的布线中也应该注意,变频器到电机的负荷线与仪表的信号线不能平行,距离尽量的远。 信号线的屏蔽线要单端接地。 变频柜要和仪表柜分开。 这样可大大减少偕波干扰。

网友:
对于干扰问题,小弟颇有同感!传感器的屏蔽层要接地,变频器单独接地,可在地上打桩,或接到水管上效果不错,信号线与地间接个小电容,可滤掉一部分高次谐波, 若是电压信号的话串适当的电阻,应该可以减少一些干扰!

楼主:
水管? 安全吗

网友H:
没用过的,可以试下的。

网友I:
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端直接接地! 没有屏蔽线也可!

网友J:
方法不错,可以解决问题,干扰每个变频器都有,只是干扰程度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