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系统

楼主(2005-08-12):
小弟现有一客户要求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具体要求为:该水泵从深井中抽水,为了防止井水被抽干克户要求在高水位市变频器以高输出带动电机,到最低水位时停机。这样要求并不难,但他又要求当水位再次高于下限水位某一点时(不到上限水位检测点)变频再次启动,是不是只有用液位变送器才可以?

网友A:
非常简单的液位开关控制器即可.关键控制部分如何设计了,大不了多几个中间控制继电器肯定能实现 !!!

网友B:
最好采用液位变送器的方式,连续测量及控制。既然使用了变频器,就该使用这种高效的控制方式,变频器可选自带PID的,或者单独买个PID仪表,成本增加不多,实现的却是高效节能的目的。

网友A:
靠,你知道人家水泵负载端有什么要求,流量、压力。。。。你用液位变送器能保证负载的正常要求吗?除非他没有要求,那我就纳闷,他为什么一定要变频器?如果功率大,用软启动+液位开关不就很方便控制了(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网友C:
我公司工程师作过供水系统可以交流01062632247

网友D:
普通的液位开关都能实现,很简单的。用液位变送器就成了恒液位闭环控制了。

网友E:
楼上说的一定可以实现的